Expdition中能不能直接改网络的连接关系?

楼主(2020-09-29):
Expdition中能不能直接改网络的连接关系, 必须要从原理图修改再导入吗? 请教大神,非常感谢!6 J" I: g4 m3 Z$ [

网友:
pcb里面可以直接改。

网友:
但是一般都最好从原理图里面改好再导入。

网友:
从原理图改吧。

网友:
只能从原理图里面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