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东波峰设备,出现马达过流故障报警怎么办?

楼主(2020-09-29):
日东波峰设备,出现马达过流故障报警,排查电机未发现问题,且设备正常工作,但故障无法复位,请教大神,这个是什么问题?感谢!

网友:
变频器报警没?看变频器代码 这种情况用可以用,但你不知道电流是多大?
用钳型电流表卡一下电机三相的电流 运输马达 还是 波峰马达 要精确到电机电流没问题 后续再考虑变频器 及外围设备。

网友:
感觉日东和劲拓还是有段距离的!!

网友(2022-10-10):
这个问题你们有解决没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