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01无法进入Sleep模式,电流功耗很大

楼主(2020-09-29):
    查阅网上的资料进入Sleep模式的步骤都是:1.进入IDLE模式------>SPI写入寄存器0x39()-------->拉高片选CSN,我也是按照上述步骤来写的,可是电流还是有4ma,与文档所述的差距很大这是为什么?求各位帮忙指点一下,万分感谢!
        CC1101_Set_Idle_Mode();                                        //首先进入IDLE模式
            Delayus(1000);
            CC1101_SET_CSN_LOW();

        CC1101_Set_SPWD();
        //CC1101_SET_CSN_LOW( );
        Delayus(1000);
        CC1101_SET_CSN_HIGH();

网友:
    把CC1101和MCU连接线挨个断下看看,估计IO口电平互拉造成,或者SMT32相关IO口设置代码检查下,是不是重复设置或者漏设置了

网友:
    SMT32相关IO口设置代码检查下

网友:
    应该是重复设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