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力载波的问题

楼主(2020-09-29):
很大部分人都有接触到电力载波,就是常说的子母路由器,通过家里的电力线来传输网络,解决最后100M的问题;我们先说100M/Bits,波长一般是工作在3-30M之间,但是这种波在线缆传输时如果你用两根带屏蔽的双芯线,带宽比不带屏蔽的要好,谁能解释下这其中的问题原因吗?
包括什么类型的电磁波,对比于网线上电磁波为什么会不一样,这方面的思维去分析它

网友:
    3-30米的波长?3米波长对应100MHz,30米波长对应10MHz,那可没有100Mbps的速率哦。

网友:
    用什么线合适,这个跟信号频率、接口电路等相关。一般说的电力猫、载波子母路由器之类都是针对家用电力线设计的,自然也是针对家用电力线的实际情况做的优化。你要跟其它线材比也应该在同样条件下比,即存在大量支路和线路噪声的情况下去比,单独拉根线比可不公平,什么问题也说明不了。单独拉根线,没有大量支路和小曲率的硬转弯,也没有来自各种电器的噪声,工作环境根本不同。

网友:
    单独拉根线,没有大量支路和小曲率的硬转弯,也没有来自各种电器的噪声,工作环境根本不同。

网友(2022-04-11):
    嘉讯通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电力载波通信设备研发 技术支持:15564870569,刘工 致力于宽带载波通信模组,电力载波智慧路灯控制器,电力载波光伏关断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