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SMT元件离板边距离多少比较安全(拼板桥接处)?

楼主(2020-09-29):
公司设计的板较小,分板用锣板机,请教大神,SMT元件离板边距离多少比较安全(拼板桥接处)?而且锣板机总是会锣不干净,容易与机壳干涉!大家怎么处理啊?以前用V-CUT要留3mm,现在的设计没法用V-CUT!

非常感谢!

网友:
VCUT 預留1MM就可以了,不過要看是否有BGA器件。

网友:
>=1mm 就可以了。
锣板机总是会锣不干净>>>
1、要考虑公差阿。
2、检查夹具,可能unit定位不好, 有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