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TB-4二次开路保护器概述

楼主(2020-09-29):
CTB-4二次开路保护器概述
在电力系统中,电流互感器(CT)应用一次电流的测量与控制,正常工作时互感器二次侧处于近似短路状态,输出电压很低。在运行中如果二次绕组开路或一次绕组流过异常电流(如雷电流、谐振过电流、电容充电电流、电感启动电流等),都会在二次侧产生数千伏甚至上万伏的过电压。这不仅给二次系统绝缘造成危害,还会使互感器过激而烧损,甚至危及运行人员的生命安全。 根据电力系统的实际需求,CTB-4电流互感器CT二次过电压保护器采用全新的自动控制技术和高可靠性元件,使用寿命长,能可靠动作10万次以上。动作速度快,过载能力强,静态泄漏电流小,可满足各种CT保护的需要。
CTB-4二次开路保护器原理
CTB-4二次开路保护器的基本元件是特种Zn0压敏电阻,它并联于CT二次被保护绕组两端,正常运行时压敏电阻两端的电压小于20V。此时压敏电阻处于近似断路的高阻状态,通过它的电流称为泄漏电流,小于1mA,对该回路保护动作值和表计准确度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 当二次回路开路或一次绕组出现异常过流时,CTB-4在二次绕组中产生的电压远远高于正常运行电压(数值取决于CT本身参数和运行情况),此时并接的压敏电阻瞬间进入导通状态。由于Zn0压敏电阻的固有特性,过电压被有效地限制在选定值以下,进入稳定的短路状态,从而彻底避免了过电压危害。保护器能在过压产生的20ms内可靠地将二次绕组短接并发光显示,能提供开路(或过压)信号与闭锁差动保护的接点。故障排除后,将其复位即可再次使用,动作寿命可达上万次之多,运行稳定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