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0-09-29):
我想把NPN三级管当开关用, 用单片机的一个I/O口控制三级管的导通与关断从而来控制一个13.2V电源的导通与关断! 如果可以的话,三级管上的压降是多少,也就是说,13.2V电源经过三级管后的对地电压是多少? 先谢谢了!

网友A:
可以的。压降不同的三极管会稍有不同的。你后面负载对电源的需要是多少?必须13.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压降不同的三极管会稍有不同的。你后面负载对电源的需要是多少?必须13.2V?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