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两个三极管的PN结压降均为0.7V,请问输出Uo为多大

楼主(2020-09-29):
如果两个三极管的PN结压降均为0.7V,请问输出Uo为多大

网友A:
因为都是直流电路且直接耦合,所以,可以先计算求出两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然后依照两管的集电极电流,最终求出输出端电压。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都是直流电路且直接耦合,所以,可以先计算求出两三极管的静态工作点,然后依照两管的集电极电流,最终 ...

谢谢你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