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msp430f149内部温度传感器怎么换算成温度值?

楼主(2020-09-29):
我选用的是REF2_5V(内部2.5V参考电压),读出转换寄存器 res =ADC12MEM0
结果为1800,怎么换算成摄氏温度呀?公式?
前几次测的结果为1780。

网友A:
这个芯片数据手册有介绍吧

网友:
上面的程序,选择的是1.5V参考电压,你改改就是了,改为1.5V或者改公式的值,就可以了。烙铁烫,别把芯片烫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数据手册有介绍吧

我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