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金属机壳接地的问题

楼主(2020-09-29):
大家好:
     问个金属机壳接地的问题, 机器是采用12V直流供电,问下有必要在金属机壳上做个螺丝孔接大地保护地的必要吗?谢谢了。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
    主要看应用场合

网友:
    个人认为金属机壳接大地的主要作用:
1,保护使用者,当外壳不小心有强电搭上时,会直接引发跳闸,这样使用者摸到外壳就不会触电。
    2,ESD防护,电荷导入大地,避免或减小对电路板的元件伤害。(机壳地最好与信号地分离,用一个兆欧级别的电阻连接以保持等电位)
3,EMI屏蔽(与第二项同时考虑时,可以用一个高压电容连接机壳地与信号地,以提供高频信号的低阻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