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涉及模拟数字混合系统的时候,有人建议电层分割,地平面采取整片敷铜,也有人建...

楼主(2020-09-29):
    在涉及模拟数字混合系统的时候,有人建议电层分割,地平面采取整片敷铜,也有人建议电地层都分割,不同的地在电源源端点接,但是这样对信号的回流路径就远了,具体应用时应如何选择合适的方法?

网友:
    这个还真不太懂

网友A:
    如果你有高频>20MHz信号线,并且长度和数量都比较多,那么需要至少两层给这个模拟高频信号。一层信号线、一层大面积地,并且信号线层需要打足够的过孔到地。这样的目的是:

      1、对于模拟信号,这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传输介质和阻抗匹配;

  2、地平面把模拟信号和其他数字信号进行隔离;

  3、地回路足够小,因为你打了很多过孔,地有是一个大平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高频>20MHz信号线,并且长度和数量都比较多,那么需要至少两层给这个模拟高频信号。一层信号线、一 ...

    上面的回复还挺详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