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电路板短路的检查方法

楼主(2020-09-29):
  PCB电路板短路的检查方法

  一、PCB设计者在打开文件后,可以将部分网络放大并点亮,检查线路之间的距离,把连接最接近的地方特别注意一下,预防短路现象;

  二、还有的情况是人为焊接,应该注意的有:
  1、在人工焊接之前先通过肉眼观察PCB板,还可以运用万用表来检测所有关键的电路是否有短路现象,电源与地面的地方也需要特别注意;
  2、焊接的过程中,每当完成一个芯片的焊接就需要用表去测试一下电路是否正常;
  3、假如焊锡不小心弄到芯片的焊脚上,尤其是表贴元件,就不会查到了,所以,焊接时烙铁是不能乱用的。

  三、当我们发现有短路的时候怎么办呢?如发现,可以用板子来做割线(特别适合单/双层板),割线后可以将单个部分功能逐个通电,然后一步步排除。

  四、PCB电路板短路还可以直接用短路定位分析仪器来检测,方便快捷。

  五、在有BGA芯的情况下,这个时候所有的焊点都被芯片直接覆盖,从而看不见情况,而且同时是多层板的情况下,此时最好在设计的时候可以把单个芯片之间的电源分隔开,再用磁珠或者电阻(0欧)连接起来,这样的话,当发生短路时,直接断开磁珠,就可以检测定位到芯片的位置。BGA的焊接难度要大于其他的焊接,所以,如果不是机自动机器焊接,一不小心就容易把临近的电源与底之前的两个焊球短路。

  六、当遇到小尺寸的表贴电容焊接,尤其是电源滤波电容,同时数量有很多,那么就会更加容易发生电源和底之间的短路。还有一种情况是,电容本身就是短路的,那为了避免这种情况,我们可以提前将所有的电容都进行检测。

网友:
对地打阻值 找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