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放大电路

楼主(2020-09-29):
用op07搭建的一个差分放大电路采集电流;测试电路功耗(先搭建一个简单的LED电路试下运放),结果发现输出电压不对 ,后把12V断开 只有5v 供电 运放就会输出2.2V左右的电压,请教下这个电压怎么来的  ,还有我的电路有问题嘛?

网友:
老铁,最好给个电路图

网友:
没电路图 无从了解起

网友:
OP07输入范围不能到电源负端。
如果一定要用OP07,必须改用双电源

网友(2021-11-24):
    没电路 怎么分析

网友:
    电路图呢?

网友:
    我也出现这问题,不过有时也会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