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电变压器的电阻测量及分析

楼主(2020-09-29):
GB/T6451-1999[1]中规定:“对于1600kVA及以下的变压器,直流电阻不平衡率相为4%,线为2%;2000kVA及以上的变压器,直流电阻不平衡率相(有中性点引出时)为2%,线(无中性点引出时)为1%。如果由于线材及引线结构等原因而使直流电阻不平衡率超过上述规定时,除应在生产记录中记录实测值外,尚应写明引起这一偏差的原因。使用单位应与同温度下的出厂实测值进行比较,其偏差应不大于2%。”

  众所周知,测景直流电阻的目的是验证绕组和引线的材质及焊点质量的好坏,而三相电阻的不平衡率主要是检验引线焊接的质量和开关、套管等载流组部件联结和接触是否良好。GB6451-1999中做了严格的规定,标准中规定的直流电阻三相偏差是在三相绕组电阻应基本相等的情况下(即图1、图2中,Ra-Rb=Rc),制造偏差的限值。下面我们就分析一相引线电阻对三相电阻(线电阻ab、bc、ca和相电阻如ao、bo、co)的影响,从中得到正确的测量方法及如何*价测量结果,判断产品的质量。

  JB/T501-1991[2]中规定:对于低压400伏中性点引线电阻所占比重较大的yn联结的配电变压器,应测量其线电阻(ab,bc,ca)及中性点对一个线端的电压,如ao。这在实施GB/T645l-1999中对于1600kVA及以下的变压器可以执行,因为GB/T6451-1999中规定了相、线电阻的合格标准。

  对小型配电变压器,例如500kVA及以下的产品,低压为圆筒式绕组,y接线在绕组的上部(见图1)。中性点引线很短,虽然设计规定引线设计按25%额定电流设计,但在实际制造中,有的与其它引线相同,有的截面略小,因此中性点引线电阻所占比例不大,测线电阻、相电阻能满足标准要求。

网友:
对于低压400伏中性点引线电阻所占比重较大的yn联结的配电变压器,应测量其线电阻(ab,bc,ca)及中性点对一个线端的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