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线传感器原理

楼主(2020-09-30):
导读:红外线想必大家都很熟悉了,红外线传感器就是利用红外线的某些原理制成的,但是红外线传感器是如何工作的呢?下面就随小编一起学习一下红外线传感器原理吧。

1.红外线传感器原理--简介

  首先明确一个概念,什么是红外线:在光谱中波长自0.76至400微米的一段称为红外线,红外线是不可见光线,所有高于绝对零度(-273.15℃)的物质都可以产生红外线。红外线感应器是通过红外线反射原理,当人体的某一部分在红外线区域内,红外线发射管发出的红外线由于人体摭挡反射到红外线接收管,通过集成线路将信号发送给脉冲电磁阀,电磁阀接受信号后按指定的指令控制阀芯。

2.红外线传感器原理--结构

  红外线传感器包括光学系统、检测元件和转换电路三大部分。光学系统按结构不同可分为透射式和反射式。检测元件按工作原理可分为热敏检测元件和光电检测元件。热敏检测元件中最常见的就是热敏电阻,热敏电阻受到红外线辐射时温度升高,电阻发生变化,通过转换电路变成电信号输出。

3.红外线传感器原理--特征

  热电型红外线传感器系利用热电效果,其材料则使用强介质陶瓷体、钽酸锂等单结晶及PVDF 等有机材料,热电型红外线传感器具有下列几项特征:

  (1) 系检知从物体放射出出来的红外线,不必直接接触就能够感知物体表面的温度,所以能以非接触之方式测得温度。

  (2) 热电型红外线传感器系接受检知对象物所发出的红外线,属于被动型,不需要校对投光器、受光器之光轴等烦琐的作业。

  (3) 热电效果是温度变化而产生的,只能接受因温度变化之能量,而热电型红外线传感器将电压微分而输出之。

4.红外线传感器原理

  如下图所示,感知组件系使用PZT强介质陶瓷体,在感知组件施加高压电而分极之,组件表面显现的正负电荷会和空气中相反之电荷结合而呈电气中和状。当组件的表面温度变化时,感知组件分极的大小会随着温度变化而变化,因此稳定时之电荷中和状态就崩溃,而感知组件表面电荷与吸着杂散电荷的缓和时间不同,所以会形成电气上的不平衡,而产生没有配对的电荷,如图(b)所示。

  红外线传感器常用于无接触温度测量,气体成分分析和无损探伤,在医学、军事、空间技术和环境工程等领域得到广泛应用。例如采用红外线传感器远距离测量人体表面温度的热像图,利用人造卫星上的红外线传感器对地球云层进行监视,采用红外线传感器可检测飞机上正在运行的发动机的过热情况等。

网友:
,红外线是不可见光线,所有高于绝对零度(-273.15℃)的物质都可以产生红外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