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怎么修复,大神们

楼主(2020-09-30):
这样的JLINK   ERASE TST  在哪里呢?

网友:
a,Jlink有两种如上所示,大家做对比一下。
b,Jlink是可以供电的,不需要外部供电,在图上有标志
c,如果不成功请监测你的系统是不是XP或者32位系统,Win7 64亲测失败。
d,如果是硬件烧坏问题,大部分换一下电平转换芯片就可以。(这种情况比较少)
e,个人经验,坏了然后修复,如此几次后Jlink会变得不稳定。
f,Jlink供电的话确实简便,但是供电能力不足。如果可以的话,还是在外面增加一个独立供
电源。如果单独Jlink供电,在电压变动频繁的情况下会影响Jlink的性能
g.在修复Jlink的时候,如果不成功并且没有显示“发现新硬件atm6124...,”一直是
"unknown device”的话,不妨将earse时间和tst的时间适当增加,比如earse的时间由5s
增大到10s之类的切记不能增加的太多
h,纯粹个人经验,以供借鉴。

网友:
你查查芯片规格书,然后对应测量确认!

网友:
    不用费时间了,买一个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