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描述一下altium designer 绘制的pcb步骤

楼主(2020-09-30):
    • 新建*.prjpcb文件
    • 添加*.schdoc和 *.pcbdoc文件
    • 绘制原理图,如果没有的器件自己绘制原理图库,同时绘制封装库,并在原理图库中指定原件封装。系统自带的封装若不是想要的,还可以在属性里面指定封装。网络标号需要放在导线上,不能放在管脚上,否则可能不能检测到网络。
    • 焊盘可以有三种形状,圆形、方形和槽形,可以在焊盘属性里面指定
    • 原理图绘制完成后通过tools里面的工具检测封装,分配原件编号,然后通过projects里面的compile工具检查原理图是否有未连接的网络
    • 在pcb图界面,通过design里面的update或者import工具导入封装和网络表,然后开始排布原件封装位置

网友:
    补充一个:规则一定要在布局布线之前设置好,尤其是高速信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