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需要根据电容容量范围在不同的测试频率 / 电压下测量电容容量?

楼主(2020-09-30):
    为什么需要根据电容容量范围在不同的测试频率 / 电压下测量电容容量?" q6 G( v; r9 J1 H* R

网友:
    仪表的频率设置取决于元件的寄生特性。为了更准确地读取元件数值,测量频率应偏离元件的自谐振频率(SRF)。行业用户会根据电容值在不同的频率点设置标准

网友:
    超过 10uF 的电容值被视为属于钽电容的范围。因此,随着陶瓷电容容量范围开始扩大并覆盖了钽电容的范围,业界将用于钽电容测量的频率标准应用于陶瓷电容中。

网友:
    高电容容量电容的阻抗非常低,因此要提供充足的电流以进行测量,电源需要的电流还要大于 1.0±0.2 Vrms 时的电流。通过降低施加的电压,电源就能提供充足的电流以准确测量高电容容量的电容。

网友:
    施加的电压还取决于电容的电容容量。通常,针对 10uF 及以下电容值施加的电压为 1.0±0.2 Vrms。但当电容值超过 10uF 时,施加的电压为 0.5±0.1 Vr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