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8347在通带内靠近中心频段地方老是有衰减,增益不一致,相差-9dBm左右,什么原因?

楼主(2020-09-30):
    AD8347在通带频段内,越靠近中心频段地方老是有衰减,增益不一致,高地相差-9dBm左右,什么原因,找了很多问题都找不着,有谁懂得赐教一下,感谢!/ V5 O0 N1 D( I

网友:
    是不是中心有反弹?

网友:
    贴上电路,哪里设计的不平坦。

网友:
    2楼?您说的中心反弹是什么意思?中心频率有信号反弹?才导致了越近中心频率衰减越大吗?

网友:
    听你这描述感觉通带幅频特性曲线很像晶体滤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