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转换问题

楼主(2020-09-30):
如下图:输入电压在2.4V左右的时候,测试的电流出现偏差,还有XTR111最大负载的阻值应该是多少,我今天负载接了电阻10K之后,电流就变化了,想知道所能接受的负载范围是多少?

网友:
电流环一般负载电阻不超过600欧姆。

网友:
看手册的说法,好像是不能小于50ua的。

网友:
这里要留意, Rset 连接到地, 是控制电流输出的
而负载电阻最大值, 是要根据电压和电流范围来计算的

网友:
楼上都是大神,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