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被击穿后电路是开路还是短路?

楼主(2020-09-30):
    电容击穿是开路还是短路?

网友:
    电容击穿后相当于短路

网友:
    当电容接在直流上时是是看为开路,接在交流电上时看为短路,电容有个性质是通交隔直,击穿一词在电工的理解是短路,击穿形成的原因主要是外界电压超过其标称电压所导致的永久性破坏,叫做击穿。

网友:
    电容击穿的根本原因就是其电介质的绝缘性被破坏,产生了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