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接器的连接方式及检测方法

楼主(2020-09-30):
    连接器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电子器件之一,为增进大家对连接器的认识,本文将基于三点为大家介绍连接器的相关知识:1. 连接器的 4 种连接方式介绍,2.IEC 电源连接器优点介绍,3. 如何检测连接器好坏。

      一、连接器连接方式

      1、螺纹连接方式

      具有较大尺寸的接触件和在强烈振动环境中工作的连接器经常采用的一种连接形式。这种连接形式在完成连接后可装上防止松动的保险丝。该连接形式使用可靠,但连卸速度慢。

      2、卡口连接方式

  是一种可靠迅速的连接和分离形式。大多数卡 121 连接形式的连接器都具有正确的连接和锁定的直观显示,可以从连接器连接螺母侧面的小孔中进行观察。

      3、插拔连接方式

      是一种有多用途的连接形式。连接器的插头与插座在连接和分离时其移动方向通常是往复直线运动,不须扭转和旋转,只需要很小的工作空间即可完成连卸。常见的插拔连接有滚珠或销钉两种结构。该连接形式因为没有机械上省力的机构,一旦误插,机械阻力明显增大,能及时被发现。

      4、机柜连接方式

      是用于某些靠近框架需要盲目连接的设备上的连接器可以使电气设备做得较轻较小,较容易维护和更可靠。这种连接形式使操作者无法感觉到连接的情况,必须设计一种   的定位装置,以避免将误插的连接器强制连接到一起,使误插成为不可能。机柜式圆形推拉自锁连接器通常采用浮动或弹性接触设计结构来保证其正确的连接。

      二、IEC 电源连接器优点

      IEC 连接器,它是十三种电源线连接器的通用名称。是通过国际电工委员会(IEC)规范中的 IEC60320 来定义的,这些 IEC 连接器广泛应用于电气和电子设备的电源连接。分别定义了 13 种不同类型的 IEC 电源连接器。IEC 电源连接器还具有两个或三个导体的变体以及不同的电流变体,使电力能够连接到不同类型的电气和电子设备中。

      IEC 电源连接器广泛用于家用设备,从包括小型电源供电的无线电通过计算机到诸如电水壶之类的物品。IEC 连接器种类繁多,意味着同一系列产品可用于各种各样的应用。那么 IEC 电源连接器的优点是什么呢?

      IEC 电源连接器优点

EC 电源连接器是电子和电气设备上使用的标准电源连接器形式。作为标准格式,在市场上很容易就可以购买到现成的导线,这使消费者对能够以非常便宜的价格来购买到现成物品的连接器制造商感到非常有吸引力。此外还能以低成本的方式提供各种过滤连接器,从而使用标准组件集成过滤和其他功能。这些优点意味着 IEC 电源连接器是许多电子设备设计应用的理想选择。

      三、连接器好坏检测

      (一)厂家检测连接器

      首先我们了解以下基本的连接器良品外观标准,连接器由端子胶壳和针座组成,我们将其分为组装前和组装后检测:

  组装前检测:缺料、毛边、缩水、变形、色差、脏污、堵孔、压痕、隔拦板不均匀 / 变形、卡点上翘、下陷 / 偏或断裂、PIN 标识有误 / 无 PIN 标识

  组装后检测:铜壳 / 铁壳与胶壳有无间隙、铁壳 / 铜壳变形、卡扣未压到位 / 压偏、胶壳压伤、左右卡钩未装到位(两端卡钩外露尺寸不一致)、用手按压几次卡钩,确认左右卡钩是否正常,有无弹性

      以上都是连接器厂家在检测产品时的不良品排除因素,去除里面的不良品。这些都是厂家品检中的检测步骤。

  (二)个人检测连接器

  还有一些是表面看上去没问题,但是内部却是坏的。而高手可以通过摸、闻、看直接得出连接器的好坏。

      1. 摸,用手感觉连接器生产是不是细致的,如果表面有明显的粗糙感,寿命没有保证,本身安全性上与优质产品存在巨大的差异。

  2. 闻,有些厂家会加入香味以掩盖劣质材料的味道,所以遇到有香味的产品需要更加仔细去推敲。

      3. 看,如果你看到连接器和插座严重氧化在金属表面,基本上是接近程度的灰色的色彩,这些都是有质量问题,会影响焊接质量。一般没有使用过的连接器在外观上不会出现氧化或是破损的情况。

网友:
    具有较大尺寸的接触件和在强烈振动环境中工作的连接器经常采用的一种连接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