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轻触开关自锁功能的电路电阻R4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0-09-30):
    实现轻触开关自锁功能的电路电阻R4有什么作用,如图

楼主:
    错了错了,R6有什么作用啊

网友A:
    R6为C1提供充放电回路,MOS管关断时C1通过R6放电,最终保持C1两端为0电平差;MOS管导通,C1通过R6充电,使得C1两端保持约4.3V电平差

楼主:
引用 网友A:
R6为C1提供充放电回路,MOS管关断时C1通过R6放电,最终保持C1两端为0电平差;MOS管导通,C1通过R6充电,使 ...

    大佬您能再帮忙详细分析一下电路吧,看你这么说了之后我发现我开始好像理解错了

网友A:
    这个电路主要就是利用C1 R3 R6实现自锁。假设MOS管当前处于关闭状态,按下按键,电压通过R1 R2 R3 S1 到C1 ,因电容电压不能突变,Q2基极变5V,这样Q2就被打开了,所以MOS管就打开了,然后通过R4 R5保持住Q2的打开状态,即所谓的自锁。因为S1是轻触开关,按一下就断开了,MOS管打开后C1上端就通过R6给充电到5V,而下端为三极管启动电压约为0.7V。当再次按下S1,因为Q2导通,C1的电压相当于被R3泄放为5V*R6/R3,约为0V,因为电容的特性电压不能突变,所以导致三极管基极变负压,Q2关闭,MOS管关闭。松开按键后,C1的残留电通过R6 R4 R5完全泄放。
         不过关断的逻辑感觉不够严谨,不知道实际电路可靠性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主要就是利用C1 R3 R6实现自锁。假设MOS管当前处于关闭状态,按下按键,电压通过R1 R2 R3 S1 到C1  ...

哦哦,感谢感谢,明白了,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主要就是利用C1 R3 R6实现自锁。假设MOS管当前处于关闭状态,按下按键,电压通过R1 R2 R3 S1 到C1  ...

    大佬,你说的“假设MOS管当前处于关闭状态,按下按键,电压通过R1 R2 R3 S1 到C1 ,因电容电压不能突变,Q2基极变5V”   不是按下按键后电容充电的时候R1R2R3R5这样分压,所以Q2的基极电压1V多一点才开启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佬,你说的“假设MOS管当前处于关闭状态,按下按键,电压通过R1 R2 R3 S1 到C1 ,因电容电压不能突变, ...

这里你是对的,接通瞬间Q2的基极是1V左右,不是5V。几个电阻是要分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