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C2540和CC2541在射频模块上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0-09-30):
我的平台是这样的: 使用CC2541的Soc,协议栈版本是1.3.2,工程模板是 SimpleBLEPeripheral

我的应用场景是这样的:CC2541设置为无限广播模式,添加一个osal_start_timerEx事件,事件周期为1s,这样的话,在定时器时间未到之前,CC2541会进入PM2模式,我对CC2541的工作情况理解是:睡眠1s ---- 起来干活---- 睡眠1s ---- 起来干活。。。。这样不断循环

我遇到的问题是这样的:如果把POWER_SAVING的宏打开,CC2541的广播信号会出现丢失,也就是抓不到广播信号包,需要重新上电。而把POWER_SAVING的宏关闭,这样CC2541就不会进入睡眠模式,广播信号一直都在

请问:

1.是不是因为打开了POWER_SAVING,导致CC2541的射频模块不断地 关闭 打开 --- 关闭 打开,从而导致广播信号出现不稳定,甚至射频模块停止工作?

2.我使用同样的代码在CC2540上测试,CC2540则不会出现广播信号丢失的情况,请问CC2540和CC2541在射频模块上有什么区别

网友A:
1、是,睡眠的时候射频功能会关闭,另外,PM2是定时器唤醒的,睡眠时间取决于你定时器设置的时间,这块衔接好,通信应该没问题

网友:
2、这两颗芯片在射频功能上没有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是,睡眠的时候射频功能会关闭,另外,PM2是定时器唤醒的,睡眠时间取决于你定时器设置的时间,这块衔接 ...

谢谢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