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进SMT设备贴装率?

楼主(2020-09-30):
    设备贴装率低下是建厂多年后必然要面对的一个难题,如何去提高和保持呢?这是每一个管理者必然要面对的。

      SMT设备在选购时主要考虑其贴装与贴装速度,在实际使用过程中,为了有效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有利于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则如何提高和保持SMT设备贴装率是摆在使用者面前的首要课题。

网友:
    买新机器,但是有点贵

网友:
    驱动部分磨损机械式驱动地靠凸轮主轴驱动供料机构,迅速敲找供料器的击找臂,通过连杆使与之连接的棘轮带动元器件编带前进一个进距,同时带动塑料卷带盘将编带上的塑料带帽离,吸嘴下降完成取件动作。但由于供料机构高速访问供料器,经长时间的使用之后,供料器的棘爪磨损严重,造成棘爪不能驱动卷带盘塑料带正常剥离,使吸嘴不能完成取件工作。因此在安装编带前应仔细检查供料器,对棘爪轮已磨损的供料器应立即修复,不能修复的应及时更换。

网友:
    供料器结构件变形由于长期使用或操作工操作不当,其压带盖板、顶针、弹簧及其它运动机构产生变形、锈蚀等,从而导致器件吸偏、立片或者吸不到器件,因此应定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以免造成器件的大量浪费,同时在安装共料器应正确、牢固地安装在供料部平台上,特别是无供料器高度检测的设备,否则可能会造成供料器或设备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