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

楼主(2020-09-30):
手里头有一个传感器,正常工作时,内阻约300欧姆,电流最大不超过0.25mA,现在想要精确的测出内阻,所以要串联一个取样电阻来获取回路电流,这个取样电阻该取多大值?并且取样电阻两端的信号要经过放大最终送到单片机,那由于取样电阻两端的电压值很小,应该用什么运放呢?

网友:
其实没必要这么复杂,你买一个电阻测试仪或者借用一个就行了。

网友A:
100欧的取样电阻,运放可以用386试试,应该不用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0欧的取样电阻,运放可以用386试试,应该不用也可以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