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运动学求解ikine

楼主(2020-09-30):
matlab robotics toolbox的逆运动学求解ikine为题。
代码如下:
clear all;
clc;
startup_rvc;
L(1) = Link([0,0.194,0.45,0,0]);
L(1).qlim=([-130*pi/180,130*pi/180]);
L(2) = Link([0,0.072,0.35,0,0]);
L(2).qlim=([-5*pi/6,5*pi/6]);
L(3) = Link([0,0,0,0,1]);
L(3).qlim=[0,0.5];
L(4) = Link([0,0,0,0,0]);
L(4).qlim=([-pi,pi]);
bot = SerialLink(L);   %连接连杆
bot.name='SCARA';
bot.display()         %显示D-H参数表
bot.teach()

T=[-0.2588 0.9659 0 0.1344;-0.9659 -0.2588 0 0.7278;0 0 1 0.366;0 0 0 1]
inverse_kinematics=bot.ikine(T) %逆向运动学. 这个逆解为啥就是不能求?????

theta1=inverse_kinematics(1);
theta2=inverse_kinematics(2);
d=inverse_kinematics(3);
theta4=inverse_kinematics(4);
forward_kinematics=bot.fkine([theta1 theta2 d theta4])
错误信息:
Error using SerialLink/ikine (line 164)
Number of robot DOF must be >= the same number of 1s in the mask matrix

Error in ikine (line 19)
inverse_kinematics=bot.ikine(T)

想问下大家这个错误信息的自由度问题怎么解决?

网友:
默认6自由度,如果少于6自由度逆解,需要用M参数忽略转角
ikine(robot,T,Q,M)

网友A:
关节3是移动关节吗,如果是的话那一行不应该这么写,其次是四关节可能不是任何点都能到达,可以换个点试一试,还有就是如果要支持移动关节的逆解就要升级robotics toolbox到9.10以后的版本可能不会出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节3是移动关节吗,如果是的话那一行不应该这么写,其次是四关节可能不是任何点都能到达,可以换个点试一 ...

请问如果第三关节是移动的话,ikine函数应该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