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分压

楼主(2020-09-30):
如下图,帮忙求一下R3两端电压

网友:
    根据三个电阻上流过的电流关系列解一元方程就可以了,中学内容咯

网友:
12=I1R1+I3R3=4I1+6I3
    6=I2R2+I3+R3=12I2+6I3
    I3=I1+I2解得VR3=7V

网友:
    R3两端电压7V。如2楼所说,这是中学基本的电压电流关系

网友:
    I1 電流計算:   (U1-V3) / R1
I2 電流計算:   (V3-U2) / R2
    I3 電流計算:   (V3- 0) / R3

克希荷夫電流定律(KCL)(Kirchhoffs Current Law,KCL)
流向電路上任一點的電流總和等於離開這點的電流總和。
以V3 為節點:
   I1 = I2 + I3 ;   流進的電流等於流出的電流
套用上方3個電流式子:

    (12-V3)           (V3-6)        (V3-0)
    -----------  =  ----------  + -------------
       4                    12               6

    ; 計算
    3*(12-V3) = (V3-6) + 2*(V3-0)
    36-3*V3= 3*V3-6
   42 = 6*V3
   V3  = 7

网友:
    用KCL+欧姆定律

网友:
    初中知识吧

网友:
    叠加定理

网友:
    能量守恒

网友:
    另U1等于0,算R3,另U2等于0,算R3,两次结果相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