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boardsim仿真的package模型怎么加载

楼主(2020-09-30):
在做linesim前仿真时可以通过加载S参数模型导入package,但是在做boardsim后仿真时芯片的package模型怎么加载?

网友(2020-11-19):
可以在 IBIS 文件中 wrap S参数或 SPICE 文件,比如下面这样:

[Interconnect Model Set]      Generic_SERDES_IConn
[Interconnect Model]          pkg_model_20180620_s4p___pkg_model_20180620_s4p_1
File_TS    .\pkg_model_20180620.s4p
Number_of_terminals = 5
Unused_port_termination Resistance 50
1     Buffer_I/O     pin_name       A36
2     Pin_I/O        pin_name       A36
5     A_gnd
[End Interconnect Mod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