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CAM350 里面添加汉字???

楼主(2020-09-30):
如何在CAM350 里面添加汉字???

网友:
不能添加吧

网友:
    cam350 不支持中文,你可在autocad 中加好再导入cam350 中。AutoCAD中可以转出DXF 和HPGL 文件,DXF 虽然在CAM350 中装入会变形,不过如果你在装入时选好字体,也是可以的。而转成HPGL,再填充也可以

网友:
    可以用绘制PCB的软件把汉字添加进去,然后再导出GERBER文件

网友:
    我在网上搜,说可以用UCAM 转入,你可以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