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布局的问题,请路过的同仁给点意见???

楼主(2020-09-30):
在电路板中,信号输入接插件在PCB最左边沿,mcu在靠右边,那么在布局时是把稳压电源芯片放置在靠近接插件(电源IC输出5V经过一段比较长的路径才到达MCU),还是把电源IC放置到中间偏右(电源IC的输出5V的线到达MCU就比较短,但输入电源线就经过比较长一段PCB板)?或是有更好的布局?

网友:
菜鸟也想看看怎么布局的,希望有大神出手

网友:
首先你的所谓信号输入插件是否是模拟器件?如果是是模拟器件,建议你的电源布局应尽量不影响到模拟部分的信号完整性.因此有几点需要考虑:

  (1)首先你的稳压电源芯片是否是比较干净,纹波小的电源.对模拟部分的供电,对电源的要求比较高.

  (2)模拟部分和你的MCU是否是一个电源,在高精度电路的设计中,建议把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的电源分开.

  (3)对数字部分的供电需要考虑到尽量减小对模拟电路部分的影响.

网友:
    布局太重要了,要考虑的也太多了,多撞撞墙,就自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