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手机芯片可以保持低功耗?它是怎样做到的?

楼主(2020-09-30):
苹果的a12晶体管的数量都到100亿了,晶体管数量也不比x86低了,为什么还能保持低功耗,同样用ARM cpu的路由器功率却越來越大?

网友:
因为手机没事就睡觉了,但是路由器在一直工作

网友:
MOS再多,静态都不怎么耗电;
耗电的是翻转速度*数量
做过单片机低功耗产品的都知道,要是空闲的IO设置成悬浮输入状态,手一靠近,整机电流就增加

网友:
    但是即使手机满负载工作,相对于桌面cpu功率也低很多。即使是相同架构的路由器上的cpu,手机的功率都低很多。 而且现在手机cpu性能也相当强悍了。

网友:
    这个问题分享的太好了,值得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