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cad 17.2 导出带属性的pdf不能搜索和选择文字

楼主(2020-10-01):
    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就是orcad用导出方式生成的带属性的pdf,在pdf文件中的文字无法搜索,选择复制粘贴出来是乱码。但是鼠标点击后出来的属性又是正确的。

不知是不是字体设置问题,但是在导出设置界面没有字体设置项。

网友A:
    没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碰到过这种问题

是原理图中字体设置不对,不是PDF输出时设置的。原理图中 Arial字体不要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原理图中字体设置不对,不是PDF输出时设置的。原理图中 Arial字体不要改。

确认了,原理图中的字体是Arial。
    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难道是我人品不好!

网友:
    你看的是位号的字体,你要看你不能识别的网络名的字体!而且每个网络可以独立修改,你可能一些网络名可以,一些不可以。

网友(2021-06-04):
    我也用这样的问题,这是为啥呢?

网友C(2021-08-30):
    把postscript driver的驱动器换成别的就没问题了,不要用自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postscript driver的驱动器换成别的就没问题了,不要用自带的

老哥,能不能具体点。
    我用postscript driver和acrobat distiller都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老哥,能不能具体点。
我用postscript driver和acrobat distiller都不行。

    可以按照上面的一步一步的检查设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老哥,能不能具体点。
    我用postscript driver和acrobat distiller都不行。

可以按照上面的检查设置,主要是字体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按照上面的检查设置,主要是字体的问题

谢过先,但是图片一直转,看不到图片。

网友:
    我也有一样的问题 坐等图片转出来

网友:
    1)选择converter那里,可以选择 Ghostscript 64 bit /equivalent
根据提示安装一个小软件gswin64c.exe,
    然后配置路径,就可以输出了带属性的了,也可以查找你说的那些内容。
2)也可以直接选择打印,打印机选择adobe pdf,配置完打印出来也可查找

网友D(2023-03-15):
    还有个问题,打样的颜色,不是原理图里面那种风格,比如封装的框框本来是  蓝色,打印出来变成了橙色

网友(2024-10-08):
引用 网友C:
    把postscript driver的驱动器换成别的就没问题了,不要用自带的

可以使用PDFcreator这个软件,在orcad export pdf界面里面的ps驱动器名称改为PDFcreator即可解决不能搜索和选择文字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还有个问题,打样的颜色,不是原理图里面那种风格,比如封装的框框本来是  蓝色,打印出来变成了橙色

    options->preferences->More preferences->Schematic->Schematic Print Theme->Leg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