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PCB为什么不能出gerber

楼主(2020-10-01):
PCB文件打开一切正常,DRC没有错误。就是不能出gerber。打开时显示到绝对原点附近,全选位移也不能解决问题。 AD9提示出错。AD16能出gerber。但用cam350打开时发现原件给敷铜区位移很远。大家看看是什么问题。

楼主:
打开PCB,按VF可以全屏显示,拖动。

网友:
    只用cadence了,回答不了你的问题,以前记得不是线宽为0就是尺寸超出图纸

网友:
板框外有其他元素导致超出图纸范围,建议找出并删除即可

网友(2021-01-09):
    謝謝大大無私分享

网友:
    板框外应该是有其他东西,如果不能找到并删除,则可以选中你的板子复制到新建板子上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