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xlShell如何执行变量组合路径下的BAT?

楼主(2020-10-02):
pcbname = axlCurrentDesign();获取pcb文件名

axlOSFileCopy(strcat(axlGetVariable("HOME") "/pcbenv/cmd/ART_MOVE.bat") strcat("./" pcbname "_\264\362\260\345\327\312\301\317/gerber/ART_MOVE.bat") nil)

请教一下,如何运行  ./" pcbname "_\264\362\260\345\327\312\301\317/gerber 目录下的 ART_MOVE.bat 文件

试下以下几个方法都不行,不知道是哪里语法错了
1、
        a = axlGetVariable(".")
   filepath = strcat(a "\\" pcbname "_\264\362\260\345\327\312\301\317\\gerber\\ART_MOVE.bat")
   shell(filepath)

2、
axlShell(system (strcat("./" pcbname "_\264\362\260\345\327\312\301\317/gerber/ART_MOVE.bat")) nil)

大家帮看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shell("%HOME%/pcbenv/cmd/ART_MOVE.bat")

    这个不是我要的路径哦

楼主:
引用 楼主:

    shell("%HOME%/pcbenv/cmd/ART_MOVE.bat")

    ./" pcbname "_\264\362\260\345\327\312\301\317/gerber 目录下的 ART_MOVE.bat 文件,,,这个才是我想要的路径,变量路径难搞

网友A:
    請參考以下
    axlShell指令改為axlShell("system command") 雙引號包含到system
    我測試簡化後端指令,好像沒法處理"./"這個相對路徑,把ART_MOVE.bat搬到和設計檔同個目錄比較好處理
    或利用axlGetDrawingName()處理後取得設計檔的絕對路徑,再與自訂的路徑合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以下
    axlShell指令改為axlShell("system command") 雙引號包含到system
    我測試簡化後端指令,好像沒法處理"./"這個相對路徑,把ART_MOVE.bat搬到和設計檔同個目錄比較好處理
    或利用axlGetDrawingName()處理後取得設計檔的絕對路徑,再與自訂的路徑合併

    不是很理解可以给个例示吗,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參考以下
    axlShell指令改為axlShell("system command") 雙引號包含到system
    我測試簡化後端指令,好像 ...

    不是很理解可以给个例示吗,万分感谢

网友B:
    你是要获取当前文件夹的完整路径吧?getWorkingDir()
    执行bat也可以用axlHttp()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要获取当前文件夹的完整路径吧?getWorkingDir()
    执行bat也可以用axlHttp()指令

                        pcbname = axlCurrentDesign();获取pcb文件名
    ./" pcbname "_\264\362\260\345\327\312\301\317/gerber 目录下的 ART_MOVE.bat 文件

    我是想通过PCB 的名字获取到这个PCB当前所在的目录(AZ320-H-TEST_V10_010_20200930_1356_打板资料)的全称,然后运行(AZ320-H-TEST_V10_010_20200930_1356_打板资料》gerber》ART_MOVE.bat )ART_MOVE.bat 这个BAT,

网友:
引用 楼主:
    pcbname = axlCurrentDesign();获取pcb文件名
    ./" pcbname "_\264\362\ ...

    获得PCB所在文件夹路径
    getWorkingDir()

    获得PCB完整路径(包括文件名和后缀)
    axlGetDrawingName()

    你试下这两个,是不是你要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pcbname = axlCurrentDesign();获取pcb文件名
    ./" pcbname "_\264\362\ ...

    pcbFolder = getWorkingDir()   ;  PCB所在文件夹
    pcbName = axlCurrentDesign()   ;  PCB文件名
    batFile = strcat(pcbFolder "/" pcbName "_\264\362\260\345\327\312\301\317/gerber/ART_MOVE.bat")   ;  bat文件完整路径
    axlHttp(batFile)   ;  执行bat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pcbFolder = getWorkingDir()   ;  PCB所在文件夹
    pcbName = axlCurrentDesign()   ;  PCB ...

    BAT  还是跑不起来(我偿试去掉中文还是跑不起来) 实在没办法了,上文件,里面带有需要运行的BAT   由于文件太大  发网盘连接地址: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6-lEkF1PdwEnIIe7-K5WQ

    提取码:hzag

    万分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BAT  还是跑不起来(我偿试去掉中文还是跑不起来) 实在没办法了,上文件,里面带有需要运行的BAT   由于 ...

    看你的bat文件,目的只是把上上级文件夹里的所有.art .rou .drl .ipc移动到当前文件夹里(也就是pcbFolder中的这些文件,移动到 打板资料/gerber 里)
    直接给你写个相同功能的skill吧
    pcbFolder = getWorkingDir()
    pcbName = axlCurrentDesign()
    tFolder = strcat(pcbFolder "/" pcbName "_\264\362\260\345\327\312\301\317/gerber/")
    foreach(file getDirFiles(pcbFolder)
        ext = car(last(parseString(lowerCase(file) ".")))
        when(ext == "art" || ext == "rou" || ext == "drl" || ext == "ipc"
            sfile = strcat(pcbFolder "/" file)
            tfile = strcat(tFolder "/" file)
            axlOSFileMove(sfile tfile)
        )
    )

网友:
引用 楼主:
    BAT  还是跑不起来(我偿试去掉中文还是跑不起来) 实在没办法了,上文件,里面带有需要运行的BAT   由于 ...

    如果需要自动创建这个文件夹,可以用下面的自定义函数
    createFolder(tFolder)    ;创建目标文件夹

    procedure(createFolder(path)   ;直接创建多级文件夹
    let((strs)
            path = axlOSSlash(path)
            strs = parseString(path "/")
            path = nthelem(1 strs)
            for(i 2 length(strs)
                    path = strcat(path "/" nthelem(i strs))
                    unless(isDir(path) errset(createDir(path)))
            )
            isDir(path)
    ))

网友B:
    因为bat里的指令用的相对路径,如果是双击,那么起始路径就是  bat  文件所在文件夹
    通过system axlShell shell axlHttp等skill指令 ,那么起始路径就是  brd  文件所在文件夹

    所以执行结果完全不一样了
    这样解释,应该能理解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因为bat里的指令用的相对路径,如果是双击,那么起始路径就是  bat  文件所在文件夹
通过system axlShell  ...

真的非常的感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