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板框问题

楼主(2020-10-05):
一般不规则的板框需要CAD导入进来,但是如果没有事先把CAD线做成闭合的线才能设置为板宽线,那还可以把它设置在哪个层?可以默认为板框,2D线

网友:
没有事先做成闭合的,在PADS里用板框工具,将删格设置最小,按导入进来的DXF线轮廓线进行描绘。

网友:
PADS里的板框是在所有层有效,不像ALLEGRO单独放在OUTLINE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PADS里用右鍵工具, 能直接做閉合. 後再轉換為板框.

    老兄能否讲详细些呢

网友:
    用CAD闭合后再导入,最简单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