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升压转换器功率翻倍?

楼主(2020-10-08):
目录
1、概述
2、转换器的功能
3、结论
4、参考资料

问题参考:
如何实现升压转换器功率翻倍?

如何实现升压转换器功率翻倍?

1、概述
  当升压转换器必须提供高输出电压、在低输入电压下工作、提供高升压比或支持高负载电流时,需使用多相位功能。相比单相位设计,多相位升压设计有多项优势,包括:提高效率、改善瞬态响应,以及降低输入和输出电容值(因为电感纹波电流,以及输入和输出电容中的纹波电流降低),使得整个升压转换器动力系统组件上的热应力降低。

  设计多相位升压转换器时,简单之处在于连接输入电源和输出电轨,以减小输入/输出滤波器的尺寸,并且降低其成本。难点则在于连接误差放大器的输出和相位控制器的反馈引脚,以确保实现平衡均流和正确的相位同步。这两种信号对噪声极其敏感,即使采用非常精细的布局,也会受到升压转换器应用中典型的尖峰电流和电压变化影响。一些升压控制器具备多相位功能,可以解决此问题,但很多都没有。

  对于没有多相位电路的控制器,LT8551 多相位升压转换器相位扩展器可以和主控制器的开关组件一同工作,并检测其状态,以此解决该问题。LT8551可以复制其功能,测量主控制器的电感电流,并调整每个附加相位中的电感电流。LT8551 功能框图如下图所示:

  LT8551提供高输入/输出电压(高达80 V),能够构建高功率升压转换器(包括提供双向电流的转换器),因此非常适合汽车和工业应用。

原來是業配文!^oo^

网友:
    设计多相位升压转换器时,简单之处在于连接输入电源和输出电轨,以减小输入/输出滤波器的尺寸,并且降低其成本。难点则在于连接误差放大器的输出和相位控制器的反馈引脚,以确保实现平衡均流和正确的相位同步。这两种信号对噪声极其敏感,即使采用非常精细的布局,也会受到升压转换器应用中典型的尖峰电流和电压变化影响。一些升压控制器具备多相位功能,可以解决此问题,但很多都没有。

网友:
    辛苦了,我看看吧,不简单!

网友:
    啦啦啦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