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了!!! 整流桥堆直接接入一个2.2uF电容后直接短路

楼主(2020-10-09):
我在学习一个项目,是将220V通过整流后降压,使用MS10S整流桥进行电源整流后,接入一个2.2uF/400V的电容后,整流桥输入端直接短路炸开,因为网上查了很多资料都说,只要电容抗压达到的,就没问题,但是为什么我做的时候就出现短路呢。

网友:
電容對 AC 或是瞬間開啟的 DC 等效上算是短路!
瞬間的大電流把橋式整流搞掛了。

网友:
桥堆的规格对吗,是否是ac220的

网友:
好像是要在流桥输出的正极与电容正极之间接一个电阻,那种交流电路里会用到的电阻,好像是10欧,原因好像是上电瞬间电容等于短路,等于流桥输出直接对地了

网友:
    瞬间充电电流大于MB10S最大电流引起MB10S芯片起始段过载烧毁,引起过热损坏,可以选择大电流硅桥进行整流,一般不会再出现这个现象。

网友A:
    电解电容方向反了,那么大电流能不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解电容方向反了,那么大电流能不炸?

    看错了。

网友:
    AC电路串一个10的ntc电阻

网友:
    换个无极性的电容

网友:
    嗯,确实感觉是电容瞬间充电短路,把前级拉跨了。其实是定容充电没限流,如果非要这样试试,可以串接功率合适的限流电阻,就可以。

网友:
    1. 检查一下桥堆的封装,pin定义
    2. C1的正极要接桥堆输出的正极

网友:
    上电浪涌电流过大造成的桥堆损坏,增加ntc或者选用i2t更大的桥堆就行

网友(2021-04-22):
    怎么可能的事情,这个电路我用的太多了,所有的充电器都是这么干的,你要自查你的原件

网友:
    我也是这么干的,没烧过

网友(2021-06-10):
    2.2UF的电容充放电时间太短。  相当于桥输出端短路   你说炸不炸桥

网友:
引用13楼的话:怎么可能的事情,这个电路我用的太多了,所有的充电器都是这么干的,你要自查你的原件。

所有一次电源都是这么干的。

网友(2021-07-12):
后面有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