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预充电电阻的功率选择?

楼主(2020-10-09):
    变频器预充电电阻选择功率多大,买了一款变频器,为两个80R的并联,但是电阻功率很小才10W左右,感觉和查的资料不相符,资料电阻功率都好大.

网友:
    需要看看充电电流有多大,在电阻端的电压降乘以电流后确定功率数值。

网友:
    电流就是直接用母线电压除以预充电电阻吗?

网友:
    先看电流吧!然后确定功率。

网友:
    你是说刹车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