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8位数码管显示

楼主(2020-10-09):
    一、硬件电路
         电路就如下所示了。跟之前的区别也不是很大。下面电路中8位数码管组的左端是8位数据总线,
    显示的数据就是从这8根线送进去的。右端8的引脚是对应每一位数码管的使能引脚,也是数码管的供电引脚。
    注意:图中较粗的连接线代表总线。不难看出,总线两头连接的每个分支都有一个网络标号,
    这表示相同标号的走线是电路连接关系。
    上面数码管部分电路与下图电路异曲同工:(这就不难理解吧!)

    二、软件程序
    单片机C程序:
    •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DSY_COD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延时
    void DelayMS(uint x)
    {
      uchar t;
      while(x--) for(t=0;t<120;t++);
    }
    //主程序
    void main()
    {
      uchar i,wei=0x80;
      while(1)
      {
        for(i=0;i<8;i++)
        {
          P2=0xff; //关闭显示
          wei=_crol_(wei,1);
          P0=DSY_CODE; //发送数字段码
          P2=wei; //发送位码
          DelayMS(300);
        }
      }
    }

网友:
    电路,程序都比较详细

网友:
电路图很详细

网友:
    这个简单,但是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