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最本的四种技术形态分别是什么?

楼主(2020-10-09):
    物联网最本的四种技术形态分别是什么?

网友:
    RFID:RFID是一种”使能“技术,它可以把常规的”物“Instrumented(IBM”3I“描述)变成和物联网的连接对象

网友:
    传感网:WSN、OSN、BSN等技术是物联网的末端神经系统,主要解决”最后100米“连接问题,传感网末端一般是指比M2M末端更小的微型传感系统,如Mote.

网友:
    工业自动化和控制系统的信息化升级,工控、楼控等行业的企业是两化融合的主要推动力,也可包括智能电网等行业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