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SMT生产线需要哪些设备?

楼主(2020-10-09):
    一条SMT生产线需要哪些设备?

网友:
    一、锡膏印刷机

锡膏印刷机位于SMT生产线的最前端,用来印刷焊膏或贴片胶。它将焊膏或贴片胶正确地漏印到印制板的焊盘或相应位置上,为元器件的贴装做好准备。锡膏印刷机主要有两种:全自动锡膏印刷机和半自动锡膏印刷机。

二、贴片机

贴片机位于SMT生产线中印刷机的后面。其作用是将表面贴装元器件从包装中取出,准确安装到印刷线路板的固定位置上。SMT生产线的贴装功能和生产能力主要取决于贴装机的功能与速度。贴片机的配置要根据生产的产品的种类、产量来决定。

网友:
    检测设备的作用是对贴装好的PCB进行装配质量和焊接质量的检测。主要包括SPI锡膏测厚仪、AOI自动光学检测仪、X-RAY等,根据检测的需要及检测功能,配置在SMT生产线相应位置。

网友:
    SMT周边设备主要包括上板机、下板机、叠板机、真空吸板机、接驳台等,主要用于实现SMT设备之间的连接及自动上板、收板等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