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T车间生产设备对工作环境要求有哪些?

楼主(2020-10-09):
    SMT车间生产设备对工作环境要求有哪些?

网友:
    SMT生产设备是高精度的机电一体化设备,设备和工艺材料对环境的清洁度、湿度、温度都有一定的要求,为了保证设备正常运行和组装质量,对工作环境都有要求

网友:
    电源电压和功率要符合设备要求电压要稳定,要求:单相AC220(220±10%,50/60 HZ)三相AC380V(220±10%,50/60 HZ)如果达不到要求,需配置稳压电源,电源的功率要大于功耗的一倍以上。

网友:
    温度:环境温度:23±3℃为最佳。一般为17~28℃。极限温度为15~35℃(印刷工作间环境温度为23±3℃为最佳)

湿度:相对湿度:45~70%RH

网友:
    生产设备必须接地良好,应采用三相五线接地法并独立接地。生产场所的地面、工作台垫、坐椅等均应符合防静电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