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技巧2

楼主(2020-10-09):
CAM350技巧2

1. 问:cam350v8.0以上怎样自定义快捷健?
   答:在菜单栏空白处,单击鼠标右键,点customize进入。选择keyboard选项,在Category里选择命令所在的  菜单,在Commands里选择命令,在Press New Shortcut里输入你所要定义的键,点击Assign完成。可设置任意键。 2. 问:CAM350中怎样填充多边形?
   答:Add -> Polygon,选择Select Border和Fill to Border两项,将Polygon Clearance的间距改成零。
填充的多边形必须是一个闭合的图形。点选多边形的一边后单击鼠标右键,然后继续点选其它边。直到将所有的边都点亮后,双击右键进行填充。其实,这里可以利用Edit -> Line Change -> Join Segments命令将多边形的所有边变成一个整体后再进行填充。
3. 问:CAM350v8.0转入Gerber和Dill资料后如何对齐位置?
   答:用EDIT -> LAYERS -> ALIGN命令。选取该命令后在你认为不动层的某一PAD上单点左键,再点右键确认该点,再在你想要移动的层对应的点上单击左键,这时该点就会变白色,双击右键就对齐啦。
4. 问: 在CAM350里如何选择线或焊盘,并自动捕捉它们的端点和中心点,就像V2001里按S键后能选择线并自动显示当前的D码?
   答:按“Z”键,他的作用和V2001的S一样。有时按“Z”可能抓不到中心那就把移动量弄小点,如还不行就按“Page Up”把標框放大。再按Q键点相应PAD就会有D码状态出来了。
5. 问:比如说要删除很多东西时,不小心选取了不要删除的,这时是要取消重新选一次吗?
   答:按CTRL+鼠标点击不需删除的部分,即可恢复!
6. 问:在CAM350中如何加泪滴?
   答:utilities---teardrop,从PAD引出的那条线还需够长才,而且是从PAD中心引出的才能加的上去。
7. 问:CAM350中线转PAD时只能转圆、长方形、橢圓形,其它不规则的如何转?
   答:Utilities -> Draws To Flash -> Interactive
8. 问:在CAM350中如何将指定的东西转换成自定义D码?
   答:用Utilities -> Draw To Custom将图形自定义成D码,然后用Utilities -> Draws To Flash -> Interactive命令,选择Define By Selecting D-Code,点Pick from list指定刚才自定义的D-CODE号就OK啦。
9 .问:如何将自定义图形转换成自定义D码库(即保存成LIB文件)?
   答:先将自定义图形变成DCODE,保存成.CAM文件。重新读入.CAM文件,直接进入CAP EDITOR下,可存为.CLB文档。
10. 问:导入文件时,提示有未定义D吗怎么办?
    答:点NEXT UNDEFINED就可以找到那个D码,手动设置一下数值就可以了,直到NEXT UNDEFINED不再显亮就算完成。
11. 问:在CAM350里面有没有自动加电镀边还有阻流边的指令?
    答:加阻流块的命令与铺铜的指令是相同的。具体操作如下:菜单Add -> polygon弹出polygon setting对话框。如果你要自己画一个封闭的区域选Draw Border,已画好了一个封闭的区域则选Select Border。第二列选Vetor Fill;最后一列选Dcode;接下来按Edit,进入阻流块pattern的编辑器对话框。选择一个Dcode,输入自己想要的x,y间隔、偏移量等;最后记得要save成一个pat文件,下次就不用再编辑了!

网友:


网友:
    收到!过来灌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