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语!频谱在低频无信号输入就会有个底噪鼓包,各位大神看看是怎么回事吧!

楼主(2020-10-09):
这玩意势必会抬高我的底噪,恶化我的噪声系数,不知道是怎么搞的?求大神帮忙!!

网友A:
    可能来自系统内的振荡电路,如时钟等的传导。

网友:
    这种不是设备自生的器件干扰  就是设备充当了天线接收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来自系统内的振荡电路,如时钟等的传导。

    谢谢,我这单片机的晶振是25MHz,怎么也到不了80多兆啊。

网友:
    有电路图吗

网友:
    给一张图,这是个坏习惯,学网站编辑的吧,每次看到这种,开局一张图,过程全靠猜,连分析都是猜,emma,理科从不干这种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