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入多出系统

楼主(2020-10-09):
一个二入四出系统的差分方程已知,要求用状态空间方程,如何转化?

网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如果是线性系统,d2c就可以了
如果d2c不支持多入多出
那就把一个输入当0求一下,再把另一个输入当0求一下
两次求的结果加一起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线性系统,d2c就可以了
如果d2c不支持多入多出
那就把一个输入当0求一下,再把另一个输入当0求一下 ...

d2c不是把离散的函数变成连续的吗?怎么就生成状态空间模型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