底层丝印

楼主(2020-10-09):
在AD中怎么打印清晰的底层丝印?

网友:
    在打印属性里屏蔽其他层和你不要打印的内容,如导线、铜皮等,就可以了

网友:
    一楼说得对!!在打印时可以选择你想要打印的层,不需要的层可以直接去掉

网友:
    然后在里边选择图层,颜色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