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将10k-30khz的幅度为2v的方波转变为频率为150khz,幅度为5v的方波?

楼主(2020-10-09):
怎么将10k-30khz的幅度为2v的方波转变为频率为150khz,幅度为5v的方波?

网友:
    频率幅度都不相同了,那你要先给出变换的关系才行咯

网友:
    可以用公式计算一下,然后对硬件进行设计

网友:
    方波有丰富的谐波,转换成正弦波再出150KhZ选频输出,再放大限幅即是你需要的150K的方波,这不如用555时基电路直接产生来的简单。

网友(点评):
对头。既然输出频率是固定的、跟输入信号频率无直接关系,那就用555直接产生150KHz方波好了。最多对输入做个检波,一旦有幅度达到或超过2V的信号,就允许555振荡。

网友:
    用放大电路放大

网友:
    條件過於簡略,你是想數脈衝數,還是計算時間,還是想產生 150KHz 的觸發號……?

很多方式可以實現,但是需要看你要求的精確度及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