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FM的设计原则都有哪些?

楼主(2020-10-09):
    DFM的设计原则都有哪些?! e5 w- R, u; n' C7 P

楼主:
    由于不同的加工工艺,对应的方法也有较大的差异,所以具体面向不同的加工的设计,必须有不同的具体的设计原则

网友:
    简化零件的形状

网友:
    选择便于加工的材料

网友:
    尽量避免切削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