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中是否可以添加英文、数字和汉字,用CAD 转过来的好像线变形了,是否有办法...

楼主(2020-10-09):
CAM350 中是否可以添加英文、数字和汉字,用CAD 转过来的好像线变形了,是否有办法让字体不变形???

网友:
    不能从PCB文件中添加吗

网友:
    可以在cam350 中加英文和数字,用add -> text 命令。如果是cad 文件的字体,你可以在cad 软件中把cad 的字体打散,用填充命令填充一下就可以了